普通电流表能测变频器输出端的电流吗?

楼主(2012-07-19):
能测吗?会不会一抖一抖啊?

网友A:
测不出来,用整流式电表。

网友B:
普通电流表不行,因为常用的交流仪表是基于工频的。

网友C:
是要测实时电流还是等效电流!

网友D:
学习了,以后在手机上上

网友E:
不可以。一般的电流表上测工频的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