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2-07-19):
现在有一个伺服进行原点回归,遇到近点开关开始减速,当接收到第一个Z相脉冲时停止,在此处定义为原点。
问题出现了:第一次,假如我马达在B点开始进行原点回归,遇到近点开关时开始减速,此时减速后正好马达转了1/2圈,接收到Z相信号,认为此处为原点了。
第二次,A点和B点相距1/2圈,从A点开始进行原点回归,按照第一次回原点知道的距离计算,当马达遇到近点开关时,此时正好也是Z相脉冲发出的位置,那岂不是两 次 原点的位置不在同意位置?
求高手解答啊!这个问题困扰我昨晚都没有睡好啊!
QQ:569456723

网友A:
在近点开关后面装个原点开关,用这个信号做为原点
下载积分:+3(uu.liu)
jxh668

网友B:
是要避免这种情况,可前后调整近点开关避开这个位置
下载积分:+3(uu.liu)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其实只是自己脑袋短路了。
QQ:569456723

网友C:
怎么解决的,楼主也不分享下

楼主:
不是不分享,只是当时脑袋出问题了。你这么要求就说一下:
当马达在B点向近点开关运行,然后减速1/2圈收到Z相信号。——————这句话没有问题是对的
然后我就以为第二次回原点在A点时回原点时(A和B点相差1/2圈),就错误的认为这个1/2圈和遇到近点开关后走的1/2圈相互抵消了,其实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当你把马达移动到A点时,编码器正好也反向运行到1/2处,所以没有抵消那回事。
QQ:569456723

网友D:
理解失误。
A点/B点异或是其他千千万万个点,在实际使用中你都无法避免。
而原点只是与Z相有染,与AB点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