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TP-765触摸屏使用问题

楼主(2012-07-19):
信捷TP-765触摸屏编好程序后,手动画面转到自动画面,手动画面控制动作停止,此时此刻再从自动画面转到手动画面时,之前置ON的开关自动导通了,手动画面转到自动画面时置ON的开关无法自动复位。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虾指教,多谢!

网友A:
是什么意思不太明白,如果是切换画面时要把之前的按钮复位时,可以在切按钮多设置一个功能,用PLC程序去控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