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钻头检测,用什么办法好?有经验的朋友分享一下。

楼主(2012-07-19):
做了一台小型的自动打孔机,钻头很小,直径1.2mm,
使用后发现经常断钻头,断钻头后机床还是继续运行造成很多产品报废
现在请教各位坛友有什么好办法检测?
是用接近开关还是其他的感应开关,什么型号的。
期待有经验的朋友分享一下,加分感谢哦!

楼主:
由于是小机床价格较低,成本压力较大。请别告诉我用光纤类或视觉类的。
最低的成本达到功能即可,首选国产的。
期待高手回帖!

网友A:
以前在小鬼子公司时,人家的的是基恩士 FS-V31 光纤传感器专门检测断钻头或者是没有上螺丝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网友B:
LZ找一个中外合资的,如兰宝。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jxh668

网友C:
做一个长度检测
能否说得详细一点?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网友D:
能否将工件与机架绝缘起来,在钻进过程中检查工件是否接地就知道钻头是否断了。
这样不太好操作啊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网友E:
买个对射的光电开关,是5v电压哪种1.2mm可检测出,就是每钻孔装料时,加个小气缸检测一下,没测到钻头就报警停机成本2-3百元
有没有更经济一点的办法?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网友F:
好办法啊,6楼主啊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回帖,如果有50元内的解决方案就好了。

网友G:
带轮加个弹簧做扭力,然后接近开关检测?

网友H:
放一个对射型的光电开关,装在转台上,当钻完一个孔后回到最高点的时候,如果检测到被挡住就是钻头没断,如果没有被挡住就表明钻头断了,,光电开关上加个简易的能上下调整的装置就ok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网友I:
朋友,你说的断钻头是在钻的过程中断吧,那就是说钻头在钻孔中就断了,是这意思吧

楼主:
断了以后退刀到原位能检测就行,难点在于钻头直径只有1.2mm

网友J:
加个接近开关不就可以了。钻完孔上升靠近检测下钻头的最低点。断了长度肯定达不到,就检测不到了。没断的话就可以检测到了。1.2的钻头接近开关可以检测的,刚才特意拿了个1.0的钻头到机床上试了下是可以的。
  •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网友K:
    接近开关就可以了,想想原理吧,钻头是一个磁钢物质!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加个接近开关不就可以了。钻完孔上升靠近检测下钻头的最低点。断了长度肯定达不到,就检测不到了。没断的话就可以检测到了。1.2的钻头接近开关可以检测的,刚才特意拿了个1.0的钻头到机床上试了下是可以的。

    你装上接近传感器会挡住钻夹往下运动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