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CPU不运行!!求助!!!!!

楼主(2012-07-19):
各位大虾:
Q系列CPU不运行,所有模块拆除后没用,更换CPU后依然无法启动。。求助可能的原因!!

网友A:
新PLC:
1,检查CPU电池的插头插上了吗?
2,开关处于RUN位置上吗?
旧PLC:
1,有动过开关吗?
2,有进行过什么改动?
3,在线诊断一下
4,确认基板,电源模块是否正常
5,基板连接了触摸屏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