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9):
我这有西门子300模块:型号为314,订货号:314—1AG14—0AB0,通讯模块为:CP343—1  Lean 订货号:343—1CX10—0XE0,用其中一块MMC卡下载程序时,发现通讯模块STOP灯一直亮,主模STOP灯一直闪,还有主模块上SF灯也亮红灯,序程一直下不进行,下的过程中老是会弹出一结话框“找不到其它激活的伙伴”。只要换一张MMC卡,一切都不用改变,再下程序时一切正常,这是为什么,是MMC有问题还是别的地方设置出错,请教了

楼主:
高手出来指点一下吗,别让我再这发愁了,哈哈

网友A:
Stop等灯闪烁,是MMC卡需要复位操作,请根据31X技术手册上的复位步骤进行复位。

Regards

楼主:
复位了,还是不行,对MMC进行格式化都格式化不了

楼主:
把MMC卡清除就可以了,MMC卡里面组态与硬件不匹配(I/O模块其他)
按以下步骤进行:

  1. MMC卡插在CPU的插槽中。CPU要求整机复位(STOP LED灯慢闪烁)。

  2. 将模式转换开关扳到MRES位置,并在此位置保持(大约9秒)直到STOP LED灯持续亮。

  3. 在接下来的3秒钟内必须将转换开关松开回到STOP模式位置,并再次扳到MRES位置。STOP LED灯在删除过程中闪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MMC卡清除就可以了,MMC卡里面组态与硬件不匹配(I/O模块其他)
按以下步骤进行:

  1. MMC卡插在CPU的插槽中。CPU要求整机复位(STOP LED灯慢闪烁)。

恭禧,你终于搞清楚复位的步骤了。

网友B:
不一定成功把?不好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