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和中断号输入

楼主(2012-07-19):
三菱FXPLC梯形图中怎么输入指针中断号

网友A:
在母线左侧直接输入,和P指针一样
你好!4位的中断号都输入不了,我在程序中想快速响应X0信号,用外部中断I001,只能输入I0两位,请指导,谢谢FX1N的PLC

楼主:
位置没有错,怎么中断号I610输入不了,提示设置错误。好像只能输入2位I6可以的,谢谢

网友B:
看来你是输入中断; 不同的PLC支持不同的中断数量
Q2H好象只有I1-I5;具体要看PLC手册!

网友C:
在母线左侧直接输入,和P指针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