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通过QD75M模块和SSCNET测试伺服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12-07-19):
我们想搭一个平台专门测试J2S-B伺服放大器。因为要测试放大器的SSCNET功能,所以仅用伺服放大器配置软件SETUP161E是不够的。因此想到用运动控制模块QD75M。从网上查到的资料看,可以在电脑上通过QP软件,设置、监控和试运行QD75M,从而达到测试放大器的目的。由于刚接触,对这一块还不是很熟悉。特向大家请教:
1. QD75M似乎不能直接连电脑,必须购买基板和Q系列CPU模块,是吗?
2. 如果考虑用Q172CPU来做,是否只需买一个Q172CPU模块就行?需要买基板吗?
3,是否还有其它更方便、更经济的方案?

网友A:
1 QD75M不能直接连电脑,必须必须通过CPU连接,所心购买基板和Q系列CPU模块
2 Q172CPU做的话,要买基板,一般还需配合QCPU,单独用没试过,价格高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
现在初步确定购买以下部件:
Q33B基板+QP62电源+Q00CPU+QD75M运动控制。
这个方案是否合理,有什么问题吗?能不能完成以下功能:
1. 测试伺服放大器的SSCNET(CN1A、CN1B插座)
2. 伺服放大器驱动电机试运行(匀速、加减速)
3. 读取和修改伺服放大器参数
4. Operation w/o motor(无马达情况下测试放大器)

网友B:
既然都用MH了建议还是买个Q02HCPU吧,这个Q00CPU运行肯定很慢,都不如FX-3U的,我用过Q01CPU,特垃圾。
QQ:569456723

网友C:
不如把QD75M也换成Q172.这样做会舒服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