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CP1H-XA40DT-D使用内置模拟量输入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7-19):
设置如上图
AD转换,用的是线性电阻,1K的,电压12V的,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我在 在线监视200CH(即线性电阻的数据转换)的数据的时候, 在输入电压大于0时候,一切正常,
在线性电阻处于初始状态时候,200CH的数据监视为#0000,但有的时候会跳成#FFFF,
#FFFF是255还是-1?
请大家帮忙给我解释!

楼主:
资料上说,当输入信号为负电压时,转换值为二进制的补码

网友A:
如果你把数据类型吃透就不会问这问题了
你指的是负0的补码吗,可是FFFF似乎是负1的补码吧

网友B:
应该是负数
美好生活,美好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