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请问,定时器工作完成后有必要断开吗?

楼主(2012-07-19):
传统继电器电路,一般会把完成计时后的时间继电器断开,这样比较节能。
PLC编程中有必要这样做吗?让定时器一直保持计时到达的状态好不好?

网友A:
定时器在PLC中只是内存中的一个点,ON还是OFF不影响节电,没关系。

网友B:
应该断开,即使是与节能没关系,但应养成良好的习惯,为下一次计时作准备。

楼主:
看来这也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谢谢两位的回复!

网友C:
应该断开,即使是与节能没关系,但应养成良好的习惯,为下一次计时作准备。----这个就是主流做法。
例如,零线和相线一定要按照电工书籍写的那样左零右火吗?不是啊,但是是一个好的默认做法。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D:
楼上的,零线和相线一定要左零右火,这个是有国标和IEC标准的?
是不能出错的,当然出错了,灯还是可以点亮的,你这种态度是不适合做电工的

网友E:
思维严谨着断开......
朝花夕拾

网友F:
尽量断开吧
喜欢工控

网友G:
Re:请问,定时器工作完成后有必要断开吗?断不断要看电路需要,盲目断开很可能由计时的触头复位而造电路不正常

网友H:
如果控制上不作要求就没必要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

网友I:
个人觉得断不断开应跟据实际编程需要,跟省不省电没有太大的关系吧

网友J:
省电事小,安全、稳定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