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9):
我用的是松下的PLC,项目完成,刚开始运行没问题,运行一段时间(大概一个月)后发现有误动作的现象,请问各位大侠是否遇到过类似问题?怎么解决的?问题可能出现在什么地方?
监控时发现有时计数器有时动作多次,有时PLC把上升沿检测成了下降沿。怎么处理?
多谢各位了!!!!!

网友A:
如果不是假冒产品,一般都是程序有BUG,不用怀疑PLC问题。
程序BUG是什么情况?我对PLC了解比较浅,能细说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