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MT6070IH怎么设报警记录?怎么控制跳画面?

楼主(2012-07-19):
MT6070IH怎么设报警记录?怎么控制跳画面?(如海泰克有个控制字,D0=K1时跳1号画面)MT怎么做?请师傅指教

网友A:
一样的道理。基本上触摸屏都是这样的控制方式。也有用警报的位来跳转的。

网友B:
也是一样,在MT屏的"PLC控制"选项里设定

网友C:
不晓得诶。。。

网友D(2013-01-03):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