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错误,怎么解决,请教大师,,,

楼主(2012-07-19):
传输程序时候;快完成时(80%左右),会跳出一个窗口; 上面显示【由于PLC中存在错误,无法改变PLC模式】 错误代码45,,,发生运算错误。
以上查看相关资料,按上面解决了,但重新关机在开机时候,PLC还是会报警,监视时和上面一样情况。
请教各位同志,给点建议,实在是郁闷,,,,。

网友A:
这个很是简单,首先看看你参数中是否有浮点数运算,如果有请把相应的寄存器都赋值,浮点数运算不能有0的存在,还有就是你的其他寄存器已经超出范围。
QQ:569456723

楼主:
以上是,同一个PLC程序,两个同样型号的PLC,一个传输一切正常,另外一个传输出现以上的问题。

网友B:
电池没电了?

网友C:
松下PLC出现这类问题很正常,我刚学这个的时候感觉容易出错,很对与数据运算有关,也有与系统寄存器设置有关,还有数据范围等问题。

网友D(2013-04-05):
硬件损坏的松下PLC 也容易出现此问题, 以FP10SH, FP2 系列占多, 都修了不下100台了

网友E:
清除错误,再重新上电,如果还有的话,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