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相同线圈输出是错误的吗?

楼主(2012-07-19):
实现控制原理是这样的 : 物体走到X0时 Y1 输出 当走到X1时 Y1在5秒后断开 X0到X1 之间有段距离 请问这样的程序对吗 我试验时是对的 但现在有两个Y1输出 怎么改 ??
!!!

网友A:
1)双线圈以程序最后扫描到的线圈状态为准。2)可以用中间继电器M转换一下

网友B:
这样编就可以了,希望能帮到你.
LD X0
OR Y1
ANI T0
OUT Y1
LD X1
OUT T0 K50

网友C:
这样编程

网友D:
线圈改为中继代替,然后用中继驱动输出

网友E:
可以中M转换,双线圈好像在步进图中是可以的
zsh340

网友F:
在常规顺序程序中,双线圈违法语法规则。如SFC,跳转指令中是合法的。请看手册、、、、

网友G:
双线圈是不可以的,PLC只检查最后一个

网友H:
在Q系列都不会输出的

网友I:
你第2个线圈自锁也断不掉,这样不行的

网友J:
可以参照以上介绍的方法,避免双线圈输出。

网友K:
然后用中继驱动输出
真奇怪,你吸进去了那么多的勇气,吐出来的却都是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