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LG的PLC今天怎嘛啦。

楼主(2012-07-19):
今天我很烦,平常用的好好的K7M -DR10UE系列的PLC,程序编好了,与电脑在也联不上啦。不知我错在哪啦,我晕。

网友A:
你错在心情上,机器被你感染了!
QQ:569456723

网友B:
心静一下

网友C:
静下心来好好检查看看,别急,淡定

网友D:
心烦总是难 免的!
jxh668

网友E:
LG的不如国产的

楼主:
嗨,谁都不愿,只赖我自己。还是我把电缆线搞错啦。因为我是用的两头都是9针母口,这才把2-3.-3-2,5-5.给搞错。心静才发现。

网友F:
PLC没有问题的,心静自然就好了

网友G:
没问题一切都好
jxh668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嗨,谁都不愿,只赖我自己。还是我把电缆线搞错啦。因为我是用的两头都是9针母口,这才把2-3.-3-2,5-5.给搞错。心静才发现。
这种线没有可能会错

网友H:
你检查一下线和通信口是不是选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