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Z脉冲信号的应用

楼主(2012-07-19):
我用松下PLC控制松下A5伺服.原点开关我用伺服的Z脉冲.开始至今借给输入,当回原点碰到接近开关以后Z脉冲丢失的问题.
然后我通过将Z脉冲接入高速计数器.还是偶尔会有丢失的现象发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你先试试调节近点开关的位置,估计是刚到近点就有 Z相脉冲输出了。调节近点开关位置是要注意,距离不能大于丝杆的导程,以现在原点位置为基准!
QQ:569456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