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力 与时间 的关系
tysca

楼主(2012-07-19):
高手帮忙,本人用PLC+ 伺服 电机 推力, 伺服采用方向+位置控制方式 。现在情况是,被推的试品为圆柱形 , 有刚性的 柔性的 有高的 有低的 安装方式为垂直安装, 要求必须在60-100秒内完成推力过程 设定的力值为1KN--10KN任意值。 目前加力到设定值没有任何问题,主要是如何兼容不同规格试品的加力 都能保证在60--100s内完成 因为刚性与柔性试品 加力所消耗时间不同
tysca

楼主:
高手在哪

网友A:
啊,
这个真心不懂了,求高手解答。。。
tysca

楼主:
顶起 高手在哪啊

网友B:
不要力矩模式,用位置模式行不?
tysca

楼主:
用的就是位置+方向 模式
tysca

楼主:
怎么办啊
tysca

网友C:
不知道,求高手

网友D:
是否还有别的元素区别,比如颜色!
这样加一个识别就可以了。
我明白你是想做一个在线检测的玩意!
tysca

楼主:
在考虑 比例 积分 来实现

网友E:
PLC要能读到编码器的位置(最好绝对位置系统),用位置模式,结合伺服最大扭矩限制(要能随意PLC修改),再加监视转矩反馈值,这些都要有,我做过类似的伺服压力项目。
加力 与时间 的关系

网友F:
伺服采用方向+位置控制方式 ,这个只能控制位置,加转矩限幅,可以控制推力

网友G:
简单采用位置+力矩限制的方式,力矩输出根据你的需要多圈闭换控制。需要我的联系方式在我的个人主页内找,否则版主封我的IP。很不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