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连接海泰克触摸屏只发数据,不接受

楼主(2012-07-19):
永宏plc连接海泰克触摸屏只发数据,不接受数据
触摸屏提示com1 连接丢失
断断续续,过几秒连上然后又断开
不知道哪里问题,
是不是通讯模块坏了

网友A:
很有可能,赶紧检查检查。。。

网友B:
一直在使用的?查下线断了没?
如果是新装的,查下线接反了没,另外,外壳不要两头连接在一起。要不准通讯10几分钟后通讯不上。

楼主:
通讯模块 换了 还是这个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 站号的 匹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