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到达设定的目标位置为什么会抖动一下,但是位置是对的。抖动很小。。。

楼主(2012-07-19):
大侠们
如题?求解

网友A:
可以加大加减速时间

楼主:
加减速时间加大,运行速度势必会降低。。。。
不是我想要的。。。。
我都加大试过了,没有用。。。

网友B:
估计是你的增益过高,导致过冲,试着减小增益看看

网友C:
位置环增益设小点

网友D:
为什么参数调整不设为自动调整?

网友E:
惯量,增益没有调整好吧?

网友F:
增益调一下就好了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G:
调整速度环增益、积分时间和位置增益就会消除掉的,祝你好运!

网友H: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