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不是不支持啊

楼主(2012-07-19):
描述:怎么会这样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会这样呢?如何解决?
春刺

楼主:
写上SEGD D1 K2Y000后就说未支持指令
春刺
!!!

网友A:
呵呵,七段译码指令仿真软件是不支持的,解决办法是直接上机

网友B:
写上SEGD D1 K2Y000后就说未支持指令

网友C:
2楼说的对啊,7段译码指令在仿真软件中不支持

网友D:
直接上设备监控吧,软件不支持的。
为兴趣而学习

楼主:
谢谢几位师傅
春刺
zsh340

网友E:
提示该型号的PLC不支持这个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