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9):
因为设备成本问题,在就设备上拆了一个FX2NC的PLC,我试着编了下程序,给我第一感觉这款很烂!
设备上只有一轴定位功能,其他都是固定输出。
现在碰到的难题是,他的定位功能不是很强大,可能是我过去浮躁了吧。
1、此款没有专门的回原点功能指令,我只好定位移动后,用DMOV把D8140清零。
2、我用PLSY可以输出脉冲,用PLSR就不行,郁闷+恼火。控制方向还要单独输出一个点,最重要的是脉冲计数只有加没有减,正反转始终是加。脉冲数我用负值动弹不得。我确定两个工作位置还要我回两次原点,麻烦!不知道大家使用过FX2N的同行们如何使用的。
3、程序里的PLSY与PLSR是否程序里只能用一个,用了PLSY就不能用PLSR了?何况我没有同时输出他们,例如程序里写多个PLSY能否每个位置都能用,也就是说定位。写了PLSY就不能写PLSR对不?
求各位老师帮助。
“这款PLC在下载程序后,出现这个画面是怎么回事啊?
程序不是很大,我运行正反转时Y0没有输出,求指教。  ”这个提示问题没有意义。
附件: 贴片机.zip (13 K) 下载次数:19

网友A:
没关系的

网友A:
y0就要监控一下咯

网友B:
写入的时候,取消下载注释看看。

网友C:
只写入主程序,别的不要写入试试

网友D:
只写主程序应该可以

楼主:
PLC没有问题,我下了注释就报了,不知道什么回事。

网友E:
2N系列的产品定位是顺序控制,不是定位控制,要定位你用3G

网友F:
FX2N 的plsy做定位也是很容易的,就是速度控制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