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人知道如何讓一動作保持10秒以上才動作不到10秒動作不成立

楼主(2012-07-19):
如何讓一動作保持10秒以上才動作不到10秒動作不成立,小弟因剛接觸plc遇到這個
動作一直寫不出來,請問有人可以幫忙謝謝

网友A:
用定时器指令,即可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楼主:
不好意思我可能沒有說清楚,
是指一個訊號要達10秒才能set觸發動作
如果訊號不達10秒都是無效的
!!!

网友B:
用这个信号驱动时间继电器线圈,时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控制动作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C:
按照3楼的方法就可以了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D:
可以理解为消抖电路

网友E:
3楼的哥们说得好,是可行的。

网友F:
3楼的哥们说的对。例如:10.0输入常开点接一个10s定时器。10s定时器常开点接20.0输出线圈。10.0不足10s定时器不动作。超过10s定时器动作接通20.0输出线圈。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

网友G:
这个要求用继电很容易解决,楼上的说得好,就照样做吧。

楼主:
恩可以了謝謝

网友H:
可以理解为消抖电路,同解。

网友I:
很简单的看来和我一样菜
QQ540940771

网友J:
同意3楼
美好生活,美好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