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帮帮,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2-07-19):
三菱FX1N一个多月未使用,设备触摸屏里参数全丢失,重新输入有一个参数总是输不进。机器不能正常工作。这是怎么了?

网友A:
数据线有问题吗

网友B:
是都不可以写吗?其中某个无法写,哪有可能是地址写错了。

网友C:
看看PLC运行正常吗?

网友D:
PLC电池不行。丢程序了吧

网友E:
原因很简单!!长时间断电造成PLC内部数据出现乱码。解决方法将原程序重新写入一遍就OK!!!!

网友F:
FX1N内部没有电池。

网友G:
要是经常停机这么长时间的话,每次不是都得跑现场重新下载程序,这样维修费多高啊

网友H:
是不是PLC是32位,触摸屏是16位啊?或者是反过来了~~~注意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