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9):
     随着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及对各种设备的信息交互需求的提高,人机界面(HMI)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一般情况下,人机界面与各种控制器(如PLC、伺服控制器、变频器、温控器等)连接,一方面从控制器获取各种参数及数据,使得操作人员能够迅速、准确地获取控制器的工作状态,另一方面,人机界面也提供了人机交互的接口,使得操作员能够输入控制器的参数,改变控制器的工作状态。在另外一些场合下,如果现场设备的工作状态及数据需要上传至控制室或接入工厂的信息系统,则可以通过局域网将人机界面连接到上位机或信息系统,为生产管理及决策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持。
    如果生产管理者想随时得到现场的重要信息,或者维护人员需要对设备进行远程维护时,局域网则无法实现该需求。人机界面公司可与厦门四信配合,实现通过公用无线通讯网络实现远程无线通讯的解决方案。

方案一 Pro-face人机界面通过GSM发送信息到手机
    系统架构如图一所示,Pro-face的人机界面与四信的GSM Modem F2003连接。

                              图一
    当生产设备的重要参数超越临界触发值时,人机界面立即将该值及对应的信息以短信息的形式发送至指定的管理人员的手机上。目的手机的号码可以绑带多个,可在人机界面上触摸输入,也可预设在F2003中。通过该方案管理人员可及时获得现场的重要数据,并进行相关处置,避免由于处置不及时带来的损失。
方案二 PC通过3G网络访问Pro-face人机界面
    该方案适用于OEM客户及最终客户。系统架构如图二所示,Pro-face的人机界面与四信的无线路由器F3633连接。用户PC可通过3G网络访问人机界面。
                                  图二
    通过四信路由搭建的3G网络,最终客户可通过公司的局域网访问位于远程(例如其他地区)工厂现场的人机界面的画面;可远程监控现场人机界面的画面;远程查看人机界面的信息及CF上保存的报警数据;远程查看现在人机界面上连接的摄像头的视频画面等。
    对于OEM客户来说,如果最终客户需要进行设备维护或者升级,以往总需派工程师到客户现场,不仅费时,成本也高。通过该解决方案,OEM客户可实现远程软件升级、远程维护。

jxh668

网友A:
那直接用手机不就更方便?

网友B:
有了这些,好用操作员吗??

网友C:
人机挂以太网通上位PC机,这种方案是可行的。但是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恶心的问题,如果人机和设备之间通讯的数据过大,而且又不是用高速的现场总线时,反应速度慢得惊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人机挂以太网通上位PC机,这种方案是可行的。但是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恶心的问题,如果人机和设备之间通讯的数据过大,而且又不是用高速的现场总线时,反应速度慢得惊人!

赞同此看法。数据处理是个问题。

网友E:
只能手机挂以太无线网 就可以解决了
可怜千万英雄血;
换来今日旧乾坤;
英雄若知今朝样;
何不留身孝双亲。

网友F:
学习了,挺方便的

网友G:
确实可行?数据量大时人机和设备会出现延时,除非是很简单的通讯

网友H:
以前我也想过这样搞,除了数据会延时,还有抗干扰问题要解决

网友I:
主要是数据延时问题,3G到公网再到远端监控端,延时最少上几百ms了,基本可以说失去连接了
3楼说的反应慢的问题,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