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求助台达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2-07-19):
请问高手台达vfd系列变频器多段速的问题,我想用变频器控制一台电机,有三个速度,用传感器控制变频器多功能端子,我设置了p17到p23的频率,和p38到p42的参数还是实现不了,请高手指点
小磊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样的传感器?

网友B:
本人没用过台达vfd系列变频器的多段速,建议楼主看看变频器的多段速是不是用多组开关编码式输入。

网友C:
参数没有设置完。是M系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