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片认面讨论一下

楼主(2012-07-20):
现在有一块铁片,宽有30MM,长有60MM,厚有5MM,重点是一面光滑~一面较粗,用机电产品什么办法可以认面,各路高手讨论发表一下

网友A:
一面光滑~一面较粗,那么这光滑又到什么程度???这较粗又是什么程度呢??楼主不防上传几张照片参考参考!!

网友B:
跟你百度了一下,光滑度传感器,是有的,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嗯,有收集一下上传,

网友C:
基恩士的传感器应该可以!

网友D:
用视觉就可以了

网友E:
4楼的应该可以

网友F:
如果从肉眼上感两个面对比度比较大的话,用光电就可以解决!其实选传感的方法就是跟据他的物理特性去判别

网友G:
一个是反光率不一样,直接用光电的就可以了,光纤放大器。还有就是摩擦系数不一样,相同压力测滑动摩擦力(这样不是很好处理,容易受义务干扰)

网友H:
视觉传感器
喜欢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