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Wincc?

楼主(2012-07-20):
各位前辈,向你门请教我想用343-1CX10与装Wincc的电脑通讯,就没通上,IP地址都设啦,不知道哪里还要设定,谢谢

网友A:
vincc还是WINCC

网友B:
wincc 与SIEMENS PLC通讯?

楼主:
是西门子的

网友C:
PG接口呢?
slot 设置没?

网友C:
step 有没有安装?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帮忙,PG接口是不是要重新安装,若要安装应用什么软件,我哪好像找不到PG口,装啦S7-5.4的软件,谢谢

楼主(2013-05-10):
这事终于搞定啦,谢谢各位与西门子的技术支持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