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西门子模拟量模块如何使用

楼主(2012-07-20):
西门子模拟量模块如何选型?测温度可以使用HC类型的模拟量模块吗,可以的话具体如何使用,与那种温度传感器配合使用,如果是热电阻输入的话如何接线程选用那种传感谢器

网友A:
手册上有啊

网友B:
这要看你用的是S7-200,还是S7-300的。如果用200的选EM235后带RTD(用于热电阻),或选带TC(用于热电偶),如果你用的是300的PLC,选用SM331,通过调整模块上的量程卡即可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