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0):
我公司的川仪的2线制压力变送器,4-20mA信号到西门子模块 331-7KF02-0AB0,在组态画面经常出现压力突然下降到零,下降后马上恢复正常。并且速度相当快,人眼有时候基本上看不到。只能通过压力变化曲线看到这个点突然为零。   基本上每几分钟到十几分钟跳动一次不等。     这个压力信号非常重要,跳到零后经常导致连锁停车。模块也更换了3、4块,每次换后1个多月后又出现同样的现象,仪表到PLC的屏蔽电缆也重新换过,仪表未接地,PLC机柜这段屏蔽线可靠接地。到底是什么原因?模块问题?压力变送器问题?求高手解答

网友A:
变送器有没有换一个试试!

楼主:
变送器没换,每次出线这个问题就换模块,换了模块马上就好了

网友B:
8成是接线有问题 端子处接触不良

网友C:
这个问题与我有一次经历雷同,记得我是设备厂家选型的电压型模拟量0-10V输入,在触摸屏上面显示位置数值经常无故变化(实际位置不产生变化),更换屏蔽线、加金属软管、软件滤波等方法始终没有解决问题。后来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在输入端加了一个22UF/50V电解电容,结果干扰是小了很多。于是我将电解电容换为2.2UF/50V一试,唉,还真解决了这个问题。
此,我在选择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时会更加注意尽量不使用电压型。而选择电流或者数字型。

网友D:
换个变送器试试看吧,西门子的卡没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E(2012-12-03):
如果变送器没问题,那肯定是线路干扰的问题,可以考虑使用电流量光纤中继器
易控达科技
盟主

网友F:
如果是两线制那么改成四线制接法,或者中间加信号隔离器。我遇到过几次 用两线制出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G:
你可以这样用一下,以前换下来的模块在用上看好使不,

网友H:
遇见过类似问题,建议你采用中继器试验,我的问题一次解决。

网友I:
模块接线端子,弄一跟线到模块的接地试试

网友J:
应该是干扰的问题,我在现场也遇见过,是液位,只要变频器启动液位就变为0 ,后来把变频器和控制柜都接地,跳变不是那么多了,你看看你的设备旁边有什么重要的干扰源呢。

网友K:
电源线干扰也有可以

网友L:
电气干扰的问题,尽量不用电压型

网友M:
最好加隔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