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0):
和继电器一样主触点有常开常闭两路的?实在没有这样的接触器,为了节省成本有没有单路触点的接触器呢?

网友A:
有呀,好多呢,

楼主:
楼上大哥推荐几个可以吗
问了德力西是没有的

网友B:
首先接觸器功能主要使用是用於馬達或其他大容量負載啟動控制用的,主觸點需要容量的,如果控制需要可以擴充輔助觸點。

楼主:
我是用蓄电池做了一个电源系统,需要切换不同的电压,所以要用接触器来切换,电流最大用100A,只能用接触器来做,最好能有常开和常闭的就方便很多

网友B:
沒有賣的,多用幾個接觸器可以實現,就是成本上升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用蓄电池做了一个电源系统,需要切换不同的电压,所以要用接触器来切换,电流最大用100A,只能用接触器来做,最好能有常开和常闭的就方便很多

到卖电动叉子车配件的地方,电动叉子车上用的直流继电器,单触点常开或者常闭;两常开/两常闭的触点的都有的。接通电流几百安培。但就是价格略微高点。

网友D:
主触点好像这样的很少啊。辅助的就不少了。

网友E:
主持点基于一体的,这样的还没有见过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F:
没有见过。。

网友G:
用外部电源接触器的常闭辅助触点控制蓄电池电源接触器的线圈可以吗?
为者!能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才能成人所不能成!吾非池中物,定当舞蛟龙!任天有多广,我要飞多高;凭海有多宽,势必游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