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0):
台达VFD-B变频器的SW1开关有两档,Sink、Source,这一开关的作用是什么?工作时要拨在哪一档?

网友A:
对应于晶体管的输入信号漏型与源型的选择,亚洲一般选择漏型欧美一般选择源型

网友B:
补充楼上的回答,也就是NPN和PNP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