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达人帮解决几个PLC概念问题

楼主(2012-07-20):
1 数据传送 一定要有 通讯协议么?
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 是直接连到 PLC的I/O模块上?
远程I/O模块传输的数据 接到控制柜内PLC的哪个模块上了?
2什么是组态? 组态可以理解为搭积木,将资源整合在一起,能够这么理解么?
3什么是仿真?什么时候需要用,有啥用?
我承认 我很小白白白白白白......
希望各位工控达人能够帮小弟提高下

网友A:
我解答你第一个问题:一定要。你明白协议是什么意思?举个栗子,A和B,A认为5V是低电平,A发5V信号给B,B接受到了,B觉得5V是高电平。那究竟5V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呢?所以A、B之间要有个协议,如果这个协议说定:5V是低电平,那就B收到了5V,就知道来了个高电平了。
其他问题,你自己再认真了解了解再来问。
感谢!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B:
数据传送 一定要有 通讯协议么?
答:如果是通讯就要,比如232,485,MOUBUS。模拟量,开关量信号弹从某种角度也能算数据,但这个不是通讯。
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 是直接连到 PLC的I/O模块上?
答:根据信号和数据的种类不同,接不同的模块。I/O模块一般只是ON/OFF,这种不能算通讯。
远程I/O模块传输的数据 接到控制柜内PLC的哪个模块上了?
答:如果有远程模块,那PLC主体上应该有一个主站模块。远程模块都是连接到主站模块上的。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