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0):
气缸上的磁性开关接到AC220V中间继电器线圈,请问要加电阻吗?如果要加得加多大电阻? 谢谢!
磁性开关型号:CS1-U  DC/AC 5-240V  100mA   10w    中间继电器型号:MY4J 220/240VAC

网友A:
大哥?你那磁性开关是220V的?为什么 不用24V在继电器?
因为动作简单,就直接用AC220V中间继电器,就省去了开关电源!

楼主:
因为动作简单,就直接用AC220V中间继电器,就省去了开关电源!

网友B:
可以的,我就在用。
什么意思??是说磁性开关不用加电阻,直接接到继电器线圈来工作是吗?

网友C:
为什么要加电阻?
就做更好的!

网友D:
磁性开关指示一个开关的作用,为什么接线圈要加电阻?你害怕电流过大?

网友E:
没有这样用过,实验了说下结果啊,以后借鉴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F:
没有看到这样用过,都是进plc当信号的

网友G:
用不了多久你那磁性开关就得报废!!!!
为什么??给个解说啊?

网友H:
磁性开关是多少伏的电压

网友I:
小型中间继电器没问题

网友J:
小型继电器是可以的。
磁性开关上有电压和电流参数,只要不超过它,是可以接的。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K:
磁性开关上有指示灯的,有限流电阻的,如果这个不考虑的话,接24V与220V没啥区别,只是电压高危险.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L:
磁性开关有AC220V的吗?

网友M:
去查查你的磁性开关的说明书,一般不超过规定的电流是可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