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V4.0 STEP 7 MicroWIN SP9出现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
pss0773

楼主(2012-07-20):
安装V4.0 STEP 7 MicroWIN SP9出现这个 Unable to locate a valid executable for update,you must select the directory where your previous version of Micro/EIN or Micro/DOS is located 怎么解决??

网友A:
SP9就是一个补丁包,你需要安装早期版本,然后安装Sp9。
或者使用直接安装补丁,这样做的后果是当SP10出来你又想安装时,就准备重装系统。
以上~

网友B:
原始程序没有安装。

网友C:
这个SP9安装必须注意一下几点:
1 确认系统里面没有630杀毒软件,如果已经安装,没办法(360我没找到完全卸载的方法),只能重装系统;
2 安装SP6版本;
3 卸载SP6,不要全部卸载了,保留该保留的,卸载时会有提示;
4 注意SP6安装完成后千万别打开,直接卸载,然后重启电脑;
5 有点忘记了,安装SP6或者SP9时,可能会提示有文件缺失,不用管,SP9安装结束后就有这个文件了。
6 另外提一句,WIN7 系统的hlep文件补丁包可能要自己去下载安装,不然软件安装结束后打不开帮助文件
最后,祝你好运。
安装V4.0 STEP 7 MicroWIN SP9出现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