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5与step7

楼主(2012-07-20):
step5与step7能共用一台型号的PLC吗?
simens

网友A:
step5、step7是西门子的编程软件,老一些的CPU要用Setup5才行,而新的CPU要用Setup7编写程序

网友B:
不能,STEP5对应S5系列,STEP7对应S7系列

网友C:
不能共用,S5是老版本PLC软件S7是新版本PLC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