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模块的选取

楼主(2012-07-20):
我用一台FX2N-64MR,四台FX2N-4AD(考虑到8AD价格高所以用四个),一台FX2N-4DA加四个FX2N-16EX ---FX2N-32ER不知道能行不?那位老大给点意见,由于点数不算多,所以不想用Q系列的 手册上说特殊模块不超8个,可我不知道扩展的输入输出算不算在这里面。谢谢啦

网友A:
4个4AD,1个4DA,4个16EX,1个32ER。FX2N的话,危险。
推荐你使用这个选型软件:
http://down.ymmfa.com/?id=295
但这个软件有几个问题:1,部分型号和国内型号不一样;2,没有FX3U;3,没考虑到价格因素。
FX2N-8AD的确很贵,因为它还有温度输入功能。所以使用4AD是上策。
建议你选一个大点的主机:
64MR 2200元
16EX 4*430=1720元
合计3920元
128MR 3540元
直接用128MR还省钱了~ 虽然浪费了很输出点,但钱是省了,那些点也可以用来做备用点。
SO:128MR + 32ER + 4个4AD + 1个DA

楼主:
谢谢站长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