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三菱PLC输入问题
每天进步一小步

楼主(2012-07-20):
是不是三菱的PLC都是NPN输入 也就是-24输入,能不能PNP输入。

网友A:
FX3U都可以,只是接线问题。已经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源型和漏型的问题,说明书网站有。
QQ:569456723

网友B:
看一下手册吧

网友C:
FX3U NPN PNP均可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zsh340

网友D:
楼主看看手册吧。FX0S FX1S FX1N FX2N的INPUT都有自带的电源,不能接入DC24电源。FX3G FX3U可以通过INPUT的跳接来改变NPN,PNP的输入规格。手册上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E:
1n的外部接线共负极。只能接NPN 如标有S/S 说明N与P 都能用

网友F:
大多数都是NPN型的,统一一下多好啊
弱弱的问下三菱PLC输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