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200H的问题,求讲解!

楼主(2012-07-20):
请大家说说自己都是用什么样的下载线链接200H的,刚接触200H,用CPM1A的线连不到,能不能不用那个什么适配器转换的吗,最好是一条线就搞定的那种(串口的),希望提供经济可行的方案。

楼主:
真的没人懂?这么有难度的事怎么老是让我碰到呢?

网友A:
C200H LK201模块
下载积分:+5(米阑) 感谢!

网友B:
有232口吗?有的话用9针线就可以连了(需要设置)。如果没有那么就用C200专用的编程线,再不懂就问供应商要。
下载积分:+5(米阑) 感谢!

楼主:
没有232插口,有一个和CPM1A一样的插口,还有一个10来公分长的插口,买下载线的老板说这型号和CPM1A的线通用的,我试了链接不上。

网友B:
如果线没有问题,那么是C200H编程口不能连接电脑。换个方法试试吧。找个232口再连。
下载积分:+5(米阑) 感谢,200H的是没有232接 ..
gordon0000

网友C:
我都拿个"便当盒"接在你说的那个长长的插口上,转出来就是串口,这样容易多了
加个LK201亦可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 加个模块吧

网友D:
必须加个C200H LK201模块

网友D(2012-10-18):
cxp软件就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