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师指点下,,怎么回事情

楼主(2012-07-20):
三菱品牌
单独写个程序让伺服电机转动起来。例如:|-----M60-----【DDRVA K9000 D200 Y0 Y2]
我用三菱触摸屏控制;触摸屏上写M60(开关) D200 (速度),假如我输入速度为;10,看伺服电机旋转一般(不快不慢),当我我输入:0,为什么伺服电机还是可以转动,只是没有像10那样快而已,。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请大师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看看手册,记得频率是有个公式计算的,设置不到0的。有个最低频率限制的。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A:
特意找了下手册,上图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zsh340

网友B:
多看看编程手册、、、、、程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