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进步一小步

楼主(2012-07-20):
步进电机和私服电机区别。步进电机是开环控制,私服电机是闭环控制。步进电机到指定位置用外力去搬动他,不能自己复位。私服电机缺却可以。要是我在步进电机的轴上外加个编码器,可以解决步进电机受外力转动不能复位的问题么?这样可以实现么
要是可以实现,能告诉我一下编程的大概思路吗
  • 下载积分:+5(yuaiwu) 好人!

网友A:
    简单的场合没问题,精确的位置定位还是不行,尤其是X-Y轴带插补功能平台更不可能实现
  • 下载积分:+5(yuaiwu) 好人!

网友B:
    其实高精度的慢走丝之类的,正是用了步进电机。各有各的优点,也各有各的缺点。从理论上讲伺服响应慢,步进响应快。
    本身有点跑题,说的不够详细,伺服的特性决定了他一定会有延迟,位置环、速度环时间都是MS级的,滞后多少不用说了。停止的时候,动动他,他也跟着动动,各有优势。欢迎讨论,我的大概意思是在低速度,低负载时,步进电机是有优势的。至少一些进口或国产的慢走丝确实用的是步进电机。大家可以看看参考一下
    http://wenku.baidu.com/view/c14e00126edb6f1aff001f79.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高精度的慢走丝之类的,正是用了步进电机。各有各的优点,也各有各的缺点。从理论上讲伺服响应慢,步进响应快。

    伺服响应比步进慢?开玩笑的吧?
  • 下载积分:+1(湛蓝小尔) 有道理
  • 下载积分:+5(yuaiwu) 好人!

网友B:
    其实,如果不计成本的话,把气动打标机、雕刻机之类的步进电机换成伺服,不知道会怎样?

网友D:
    步进是比伺服响应快,一个实时性的,一个是计算的!
    步进适用于低速,大扭力,对噪音要求不高的场合。
    平进加上编码器,在定位位置方面和伺服的原理是一样的!
    伺服这个名词的原理就是闭环原理,你步进加了一编码器不就是闭环吗?

网友E:
    伺服就是外国人把步进电机、类似的转动惯量小的电机加了编码器反馈回实际位置,进行减法处理,其实就是步进电机加了PID之类的控制pcb卡,建议国人尽量用自己缠的步进电机,带编码器后,自己编写矫正程序,   尽量自己画PCB板,单片机加上功放电路就是PLC,加上八路收发器就是触摸屏 ,资料这么多,自己做原没有想象的难,不要用国外的PLC,再用下去就被外国人永远看扁了。我们买他们的PLC,外国人还要笑我们没能力,低能儿。festo把气缸卖给中国人,用这些钱做气动飞鸟,仿生机械,如果我们不去买festo的东西,是可以自己做这些宝贝的。让老外看看是不是中国人真的低能。

    请问哪里能找到西门子安全继电器3TK2821的电气参数资料   急用   需要知道触点能承受的最大电流    和A1 A2端功率是多少VA?
    853837240@QQ.COM  谢谢

网友F:
    学习了,学习了
    喜欢工控
    每天进步一小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高精度的慢走丝之类的,正是用了步进电机。各有各的优点,也各有各的缺点。从理论上讲伺服响应慢,步进响应快。
    本身有点跑题,说的不够详细,伺服的特性决定了他一定会有延迟,位置环、速度环时间都是MS级的,滞后多少不用说了。停止的时候,动动他,他也跟着动动,各有优势。欢迎讨论,我的大概意思是在低速度,低负载时,步进电机是有优势的。至少一些进口或国产的慢走丝确实用的是步进电机。大家可以看看参考一下
    http://wenku.baidu.com/view/c14e00126edb6f1aff001f79.html

    学习了、、、、

网友B:
    依据读编码器位置,做绝对或增量定位,不去管发脉冲的位置,不就行啦。

网友G:
    开环的步进电机永远无法跟伺服相比的。如果步进电机加上编码器就能达到伺服的效果,也不会现在是伺服的天下了。步进电机的分步数是有限的,而伺服的分辩率会随着编码器的提升极大提高。至于动态的反应速度,达到一定级数时也不是非常的重好。而DSP的发展可以提供更高动态响应的伺服控制系统,伺服未必会比步进慢!电子产品的升级速度绝对会比电机高的多的多,所以伺服才是未来电机发展的主流,步进只能是小小的配角。

网友H:
不考虑成本的话,伺服是最好不过了

网友I(2021-07-25):
VCD,DVD和蓝光的区别

网友J(2021-10-26):
各有千秋

网友K:
都是大神啊,学习了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