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数据传送

楼主(2012-07-20):
DMOV D200 K2 Y0传送到寄存器里的数据是怎么转换的。

网友A:
DMOV是32位指令,K2Y0则是16位。DMOV D200 K2Y0理论是应该是错误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应该会把D200传送到以Y0至Y17组成的16位寄存中器中。其中D200的第0位=Y0,D200的第1位=Y1,D200的第2位=Y2……依此类推,D200的第15位=Y17.
为者!能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才能成人所不能成!吾非池中物,定当舞蛟龙!任天有多广,我要飞多高;凭海有多宽,势必游多远!
!!!

网友B:
只传送32位(D201 D200)的低8位到Y0~~Y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