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高手指导

楼主(2012-07-20):
S0,S1,S2怎么不是STL 而是LD。
我想用STL 的
是这样的才对

网友A:
你可以用STL的啊,没有说不可以啊。个人编程方式不一样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楼主:
我想知道
的怎么写
入电脑

楼主:
原来的不对,转换成语句的话就是LD S0LD S1

网友B:
图用的又不是步进编程,只不过是用s辅助继电器代替了m辅助继电器。
zsh340

网友C:
STL时是某步时的开始。
LD S0时只是OUT S0的一个接点。
手册中说过,S0也可以当接点使用,这是符合语法规则的。

网友D:
编步进程序不要用梯形图来编,不方便不直观。
在编程时,把程序转为 SFC ,就省事了。

楼主:
怎么转换成SFC
是不是跟版本有关系啊我的是8.86

网友D:
我的8.26
在MAIN上右键,点改变程序类型后跳出个框如图:
点确定后OK了。

网友E:
这是编程软件版本的原因,早期版本的编程软件是S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