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位大侠EM253位控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2-07-20):
P0 P1输出的是PNP还是NPN,我看啦下内部电路图,T1接的是5V+, 可以接DC24V+吗

网友A:
T1可以接24V P0 P1是NPN输出 这个看你用来带什么牌子的伺服了 不过一般你要是T1接24V的话 P0 P0 要接2.2K左右的电阻 你用 查分驱动输出的那个多好呢 就是P0+ -和P1+-

楼主:
我现在用的就是差分来控制的,就是想了解下,我用的是台达的伺服,今天试啦下!PULL-HI接24 P0 P1不用串电阻也行呀P0接/pulse P1接/sign 还有的就是我用Q0.0来输出脉冲控制松下的伺服,我Q0.0不接2.2K的电阻的话它也转就是速度比接电阻要快很多,这样定位会不会不准呀!

网友B:
搞好电阻是保护你的步进驱动器

网友C:
这个我做过项目,
如果用PTO当然要用24V-5V转换,加2。2K的电阻。
位置模块就不必了。
接4线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