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变频器怎么运用到离心机上

楼主(2012-07-20):
我公司想做脱水机构,是用变频器控制的。可是问题是马达在高速位停止时,怎么样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停止,而且是有定位信号点的,到点停。我们转的频率只有7到8HZ的,马达是1440转的。这样的话还要制动电阻吗

网友A:
加制动电阻,还不能满足要求,就加机械制动装置。

网友B:
制动电阻肯定要加的。

网友C:
制动电阻,和机械抱死,但是还是不要频繁运行制动,最好还是减速停车

网友D:
变频制动很难达到脱水机的转速惯性都很大一定要加机械制动最好有时间继电器在定位信号来之前转为低速运行要不然机械冲击太大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E:
你这样脱水,就算变频器电机受得了,用不了多长时间你的机械结构都会散架.一直高速旋转不会脱水啊,非要转转停停么?洗衣机原理嘛.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这样脱水,就算变频器电机受得了,用不了多长时间你的机械结构都会散架.一直高速旋转不会脱水啊,非要转转停停么?洗衣机原理嘛.
不就是脱水吗,还要定点?为何一定抱着控制这一路?

网友G:
没听说过甩干机这东西吗?光纤传感器定位,电磁刨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