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PLC与触摸屏通讯求支援

楼主(2012-07-20):
一台维纶通的TK6070IH的屏与三菱的FX1S-14MT-001 无法通讯 通讯电缆维纶通检测没有问题
烦请大侠帮忙 QQ:100568966
电气设计 蚌埠电气设备维修 www.cneton.cn

网友A:
主程序找不到触摸屏

网友B:
如果!线没问题!那就是触摸屏端连接口没设置好咯!

网友C(2012-12-01):
触摸屏系统参数设备设置串口请设置为RS485

楼主(2013-02-27):
感谢大家
电气设计 蚌埠电气设备维修 www.cneton.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