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数据存入数据寄存器D里面,如题

楼主(2012-07-20):
按下X0时,分别将数据 2000 ,04 ,30 存入D0-D2中,每按下X0一次,保存一次数据。跪求高手
我这个思路对吗?如图:

网友A:
最好用上升沿指令,movp,或前面用LDP
感谢!

网友B:
你太有才了

网友C:
同意一楼的说法,但除非你有新的数据输入时,D里面的数据才会发生变化,所以,不存在每按X0就保存一次数据的说法吧。
感谢!

网友D:
模拟一下,不就清楚了?
另外也同意一楼说法。
不过,按一次保存一次是不错,但你这里按N次也看不出保存几次。
感谢!

网友E:
找点材料适下

网友F:
同意一楼的说法 努力
感谢!

网友G:
D值会保持,除非有新的数值写入.
感谢!

网友H:
这个不需要多次保存,按一次足矣(内部已经执行多次),除非断电或者有新的数值被传送到寄存器里面数字才会发生变。
感谢!

网友I:
看来LZ是新手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