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力矩控制

楼主(2012-07-21):
请问朋友们,目前我要用伺服电机力矩控制,需要一些什么硬件,

网友A:
一般品牌的伺服都有这个功能,可以用模拟量控制,比如J2、J3,也可以直接通讯控制(最大扭矩的百分比)。

楼主:
加模拟量模块成本太高,

网友A:
不能太计较成本呀,我们用的J3、直接加了485模块,通讯控制的,很方便。也省配线。
最重要的是,还能读到编码器的绝对位置。

网友B:
你不用485也可以读到绝对位置吧.当然目前好象限于三菱PLC.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A:
用通讯好,少配线,什么伺服ON,报警复位,修改扭矩,读扭矩,读报警代码,写参数等都很方便。速度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