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三菱PLC老断线

楼主(2012-07-21):
监控plc的时候老断线,要把接口重插后才能通讯,过不上一分钟又要重插,请问大侠这怎么回事啊?谢谢
喜欢工控

网友A:
编程线不好…我也遇到过

网友B:
是USB转接的么?质量不好,或者你的设备干扰厉害。
wusaoyun

网友C:
同意2楼观点

网友D:
如果都不是楼上的原因的话那就可能是防火墙了!
QQ32135553

网友E:
唉,线不好吧,我也遇到过,换根线就好了啊

网友F:
有这样的事吗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