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 plc读取问题 模块异常

楼主(2012-07-21):
图中为连线时弹出的对话框,Q02HCPU

网友A:
硬件异常,cpu模块会有硬件检测故障指示闪烁,请问"ERR"指示闪吗?

楼主:
设备可以正常作业. 只是程序读取时就这样.usb口和232口都这样

网友B(2012-10-05):
USB线换个试试先,

网友C:
应该不是编程电缆问题,具体查查通讯参数,协议等
承接:
设备改造维修15161680303

网友D:
换个USB口 我上次插了USB3.0的口子也这么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