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1):
   师傅好,威纶触摸屏里的:位状态切换开关,      类型是切换开关           标签0状态是加热开,1状态时加热关,,是左对齐,为什么,当在仿真的时候按下按钮,加热关跑到左上角上去了,不是在按钮的中间,是不是需要设置什么,请教了,先感谢了如图

楼主:
看上面加热开和加热关的图片,按下的时候标签不是在中间位置啊,除了对齐方式外,需要什么设置吗,

网友A:
可以手动调整文字的位置

楼主:
怎么没人来回答啊

网友B:
这种问题如何回答?自己多看看编程手删。
我也试了,完全正常,根本不用调整,“状态0”  时,在下面写 “加热开”;然后在 “状态1 时”,把字改成 “加热关”,其它啥也别动,模拟测试一切正常。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的。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如何回答?自己多看看编程手删。
我也试了,完全正常,根本不用调整,“状态0”  时,在下面写 “加热开”;然后在 “状态1 时”,把字改成 “加热关”,其它啥也别动,模拟测试一切正常。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的。

会不会是软件有问题,师傅

网友C:
在状态1时,选中文字,然后调整文字到合适位置。

网友D:
可以这么试一下:把编辑文字时位置连动  这个选项选上,再随便选一个状态,把文字位置调整到合适位置。另一个状态的文字
的位置也会跟着变成一样的。如果不选那个,只能每个状态手动独自调整。另外所谓的对齐只是在标签有几行时的排列方式。

网友E(2012-09-06):
7楼说的对

网友F:
你只是把 加热开 居中了,而没有把 加热关 居中。所以模拟后加热关跑到左上角去了。